楼主(2020-12-26):
施耐德ATV320变频器运行都报警SAFF,大神知道怎么维修吗?

网友A:
当变频器出现SAFF故障的时候,只能通过断电重启变频器来复位。

具体可按照以下步骤处理:

检查STO与P24的短接线是否连接紧固

检查P24、STO对COM是否有24V电压

用SOMOVE联机ATV320,查看是否配置了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只能通过SOMOVE联机后才能配置,恢复出厂设置不会恢复已经配置的安全功能)

如果STO接线电压没问题、也没有配置安全功能,仍显示SAFF故障,可先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后,仍显示SAFF故障,就需要联系售后维修。

注:如果配置了安全功能,出现SAFF故障,则需要检查安全功能相关参数的设置、外部接线等,并结合“安全寄存器”里的信息一起排除故障。

网友B:
楼上正解。感觉这个是施耐德变频器的常见病吧。我现在就维修这两台这种报警的变频器。报警SAFF.恢复出厂设置后报警依然存在。用软件连接故障提示:PWRM consistency detected error。不知道具体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