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6):
请教各位老师施耐德ATV610变频器选用手自动宏配置就地和远程启停变频器后,还可以用485通讯远程启停电机和频率调节吗?

网友A:
可以,可通过DI端给开关量信号来触发命令通道的切换。
DI并非限定DI1通道,可以其他DI通道也可以。

网友B:
请教施耐德ATV610变频器读写频率的地址是什么啊,看了半天不知所云!还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