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接线图中端子型号怎样显示呢?

楼主(2020-12-26):
如图电缆图,线缆可能压管型端子,也可能压叉型端子等等。有没好的办法,把正确的端子型号显示出来?

网友A:
亿万网上有篇帖子介绍过,实验了下,挺烦!

网友B:
这个端子不应该式辅料里面出的么?为什么要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便于做线时,用正确的材料

网友C:
简单啊!可以这么做:图纸需要管型端子就画你图上的样子,需要叉型端子就画叉形的。你的电缆都是一样的,你在图纸上标明每种端子型号不就行了。
吗?

网友D:
现在出个电路图真是累啊,连端子用什么样的都得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