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测试用电机

楼主(2020-12-26):
准备买个7.5KW的电机测试变频器,电机极数对测试没影响的吧?2级电机最便宜,二手的电机大概多少钱?

网友A:
700左右,现在原材料涨价估计800

网友B:
普通异步电机,找修电机的,买个旧货便宜得很!

网友C:
100W风扇电机 380V三相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大

楼主:
我有个几十W的小电机,试机试不出问题,需要个大电机了。

网友D:
买电机,不如自己定制一个三相变压器。要比电机便宜吧?测试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三相异步电机的模型和三相变压器的一致。

网友E:
用多大功率的电机来试机,都非优良和终极方案,建议着眼于一个可调负载的研发,适应一定功率段如1.5kW至300kW变频器的带载试机,就方便多了,近乎一次性解决带载试机难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买电机,不如自己定制一个三相变压器。要比电机便宜吧?测试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三相异步电机的模型和三相变压器的一致。

使用变压器能看出负载电流是否平衡吗?有些变频拖动小负载试不出来带载能力,表面上看是修好了,实际上带不动大负载

网友D:
一样的呀。

用电机做负载,也要给电机施加机械负载的。用变压器做负载,副边加电流即可。变压器副边的负载可以是电阻,可以是电容也可以是电感。三相平衡完全可以由变压器原边电流在变频器或输出电流检测所得到。

网友G:
我们工厂都是用调速电机实验呀

网友G:
调试一般的变频器,用调速电机,已经完全满足要求了,我们做了16年的变频器,用到对拖的高端性能调试,不上百次

网友D:
哈哈,调速电机?就是那个滑差离合器的调速电机吗?它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呢?不会很大吧?其实用什么形式,关键看自己的接受能力。这里包括投入的资金和试验台架的体积,复杂程度等等。

变压器也好,电机也罢,就是通过变频器接入电感负载,并且可调节的那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