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6):
亲戚有个丝印的机器总是莫名其妙出现故障,我看了下,老掉牙设备  都是电路连接的   没有控制器     本来以为吃小菜一样  弄了个落灰的FX1N  俩小时搞了个程序  以前线路全部剪掉(粗心了
接完调试动作一切OK  发现有俩电位器   打电话去一问   一个旋钮控制变频器正转频率   一个控制反转频率   凉凉  没接过这玩意

求助各位老哥

这个是俩旋钮图片

两个点位器   上面的连在了一起   下面的连在了一起   相当于一共四根线

变频器是士林SC    这是接线图

电工基础太弱了   实在看不明白咋接  各位老哥给指点指点
参数应该不用动  原来正常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搞定了   用前进的继电器常开常闭各接一根中间线就OK了

网友A:
丝印机,实际,反转和正转速度一样没问题的,那应该是退刷用的

网友B:
固定速度就可以了,没必要正反转分开速度

网友C:
有多段速控制还装电位器,有些多余

网友D:
固定速度?亏你们想的出

网友E:
丝印机一个是回墨速度 另一个是刮刀速度 经过中间继电器转换后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多段速控制还装电位器,有些多余

电位器可以无极调速,.

你多段速有无极调速好用?

这个也没有触摸屏界面,你正反转速度你怎么选择?

2个电位器,中间用继电器选择CW CCW速度,我感觉设计挺科学的

网友G:
这个用法很巧,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