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串口调试软件与日本RKC FZ400仪表通讯报帧同步错误

楼主(2020-12-26):
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会报错,友善串口调试软件,电脑端USB转485与仪表连接,按照说明书上报文01 03 00 00 00 04 44 09为什么会报帧同步错误,软件发送没有返回数据.通讯协议是MODBUS高位-低位,地址1 波特率19200 数据0(8N1)间隔时间10ms

网友A:
串口调试软件是不是好的

网友B:
检查一下通信硬件链接、仪表参数设置等

网友B:
发的命令是Modbus RTU命令,但是符合不符合仪表就不知道了。

网友C:
cmps设置了1,2?
cmrm前面有0,1变化没?
485量一下正负, 对不对? 有没有变化?

楼主:
485正负接反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是很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是可以读取PV值,但是SV设定不了,大家知道这款仪表怎么设定远程与本地吗?因为没有调到远程所以不能写,只能读取。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欧姆龙为例 是要打开一个允许写的功能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怎么才能调到远程呢,就是进入不了调整远程的那个参数

网友E:
楼主能分享下工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友善串口调试助手,网上可以下载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