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7):
大家好  现有一个24V电磁阀  可以用两个PLC的输出端控制吗,如果实现同时控制 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PLC控制  有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另一个PLC改不了程序,需要这个电磁阀增加一个动作,所以又加了一个PLC来控制!

网友B:
只要是同一路电源下来,之间不要有互锁关联,100个PLC控制都没问题。

网友C:
用继电器驱动,随便几个PLC都可以控制.

网友D:
用电磁阀驱动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点进plc,就没问题了。电磁阀直接进plc怕电流不够。

网友E:
首先吧,控制分两种, 是都控制断呢?还是都控制开?
一般吧, 都是控制开, 那就是并联了.
并联的话, 同电源, 就直接连, 不同电源吧, 能共地就用二极管并联, 这是老路数, 地球人都知道的.
如果连地都不能共, 那就继电器隔离, 还是二极管上继电器. 然后继电器一路电去电磁阀.
当然啦, 如果电磁阀带诊断, 那不能用隔离继电器, 您看着办吧.

网友F:
增加的PLC直接控制就好了,只要不扰乱工艺
电路匹配还是问题?

网友G:
我想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一个plc程序改不了,也就是不能用。需要追加功能只能用别的plc控制这个电磁阀,那么问题是你这个电磁阀什么时候动作?
我想是需要外部信号把,但是这个信号在改不了程序的那个plc对不。如果是这样:可以把改不了程序的plc输入/输出信号直接给新的plc,新plc处理完后在输出给改不了程序的plc。
至于大家说得共零问题,我想楼主该明白。做工控的应该都会吧!

网友H:
最好是有中继能串一下,分别控制,做个简单的互锁!不然容易坑!

网友I:
现场电工就是各自加一个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并联控制这个电磁阀即可:不过要考虑电源啊,用二极管隔离各自电源,这样的话任意PLC断电互不影响

网友J:
应该是逻辑或的关系。两个PLC输出用逻辑或去驱动同一个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