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7):
有人指点下吗,是软件问题吗?谢谢

网友A:
1.PLC实体型号与软件中型号是否一致?
2.固件版本是否一致?
3.连接线是否完好?
4.如有以太网口也可以尝试连接。

网友B:
某些型号的需要先升级固件才能用somachine basic连接,建议先确认固件。

网友C:
用USB MINI很好连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