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如何用西门子S7-200 smart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两个西门子M3P100FY阀门,打算用4-20mA信号控制这两个阀门,直接让模拟量输出20mA,这个程序怎么编?

楼主:
这模块地址怎么是AQW16?

网友A:
MOVE 你的工程值到AQW16 里面就你要的输出电流 换算值  没用过西门子这个但用法应该都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地址是对的 按照给的地址用就行,程序的话一般自己搞一下标定或者用自带的模拟量库都可以

网友C:
看图片上4-20mA不是5号端子吗,楼主接前面两个是什么,被挡住了,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西门子的编程软件不会用,上不了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是AC 24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