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运行中偶尔,较频繁的2340,客户拆机时把主板又搞混了,想看看故障值也没办法,桌面试机该测的电压,波形都看了,没有什么异常,也不爆故障!机器肯定是有故障的,原设备换了另外一台800的机器工作正常,排除负载问题!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楼主:
A2611 2,3脚1.3v  驱动静态8V,各路有微小差距,动态3.8V,各路一直!

网友A:
这种机器修过不下十台,基本上都是偶尔报警2340  有时候运行二三天跳一次,有时候运行半天跳一次,拿回公司试机一点问题没有。试机负载太小。这种机器基本都是运行十来年的老机器了,驱动板不稳定造成,都是更换驱动板解决。这种机器也能修起价格,更换驱动板也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修过不下十台,基本上都是偶尔报警2340  有时候运行二三天跳一次,有时候运行半天跳一次,拿回公司试机一点问题没有。试机负载太小。这种机器基本都是运行十来年的老机器了,驱动板不稳定造成,都是更换驱动板解决。这种机器也能修起价格,更换驱动板也划算。
不全是老机器,运行一年多的800变频器也报23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板有点小贵啊,给我报价1000一张,3000一下没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ACS800的驱动报故障应该可以查到是那相,上次我换的V412,A2611你重点测一下

网友D:
1、查故障代码看是某相某桥臂报的,多试几次;
2、更换模块位置再次确认是否某模块故障;
3、拆驱动板互换,再次确认是驱动板还是模块问题。
ABB800机器比较敏感,模块稍有漏电绝缘不好也会报2340,多数情况下可通过测量输出对DC+、-电阻可判断,具体数值忘记了,只记得有次维修模块电阻值在不到200K欧姆,更换模块后正常,但此模块在其他机器上运行多年无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难点在家里试机它怎么就不报故障,显然又不能拉回客户那试机!机器是客户没打招呼直接拆下来送过来的,主板也是随便给我拿的其它主板,并非故障机所有,看4.02参数完全没办法,哎!

网友F:
lz大师不要气馁,一定能够修好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