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为客户维修一台安川A1000变频器,用在数控车床上,上机实验一切正常,运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将速度提升到50HZ,运行正常,这时客户没有减速停车,而是按了复位,这时车床配电盘着火,事后发现变频器烧报废,开关电源、稳压器等也烧毁,配电柜里面的地线全部烧掉,最后检查发现给车床供电电缆那头的地线接在零线上了,这台车床供电是三火一地,没有零线,这条电缆是为了试机临时接的,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急刹车造成变频器损坏再烧的地线?还是因为地线接零线上了烧的变频器?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电流走地线了,电流挺大的

网友B:
一般工厂都是保护接零系统,零线与地线在变压器那边实际是共一个接地的,只是出来后分成了零线与地线,即使接错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C:
碰巧了,但电源不是主要问题,应该还有其他问题,漏电烧断线

楼主:
我也感觉不是地线接零的问题,但是这台变频器原来就没有问题,本来是好的,顾客自己拆下来除尘,完事安装回去就报警SC,拿到我这修我发现是他们插头没插好,从新插一下就好了,今天安装回去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一台好好的变频器咋就坏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不是地线接零的问题,但是这台变频器原来就没有问题,本来是好的,顾客自己拆下来除尘,完事安装回去就报警SC,拿到我这修我发现是他们插头没插好,从新插一下就好了,今天安装回去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一台好好的变频器咋就坏了呢。
机遇。

网友E:
就像2楼说的,也许电流往地线走了。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器先发生故障比如说内部对地击穿,巨大的电流通过了地线,从而造成地线烧毁。很多工厂中使用的都是TN-C系统中性线与接地线本来就是一体的。

网友G:
看下复位按键怎么接线的;

网友H:
变频器系统一般禁止引入零线。PE端是接大地的。如果接了零线,后果就是谁也别干活了。干扰相当的严重。根本没有电磁兼容而言。

网友I:
这地线接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感觉没什么事儿,我之前的公司有铁的地方就是零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系统一般禁止引入零线。PE端是接大地的。如果接了零线,后果就是谁也别干活了。干扰相当的严重。根本没有电磁兼容而言。
像我们一般的机器,变频器就是接了零线的呀,也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接了漏电开关,有可能会跳闸

网友H:
回复 网友K:
这可能与变频器的工艺结构有关吧?我这里,零线和AC220V电压是不会引入电气柜系统的,如果用AC220V电源,都是采用隔离变隔离后,再入柜。就是规避零线的引入。点欺负外壳和设备外壳,一律等电位连接后,接大地。这是我们这里的安装布线规则。

楼主:
这台变频器最终原因找到了,客户拆变频器时接线没记住清楚,将刹车电阻的两根线接在了B1B2端子上,但是这台车床刹车不是用的刹车电阻,而是用的安川的CDBR-4045D制动器,制动器要接在+-上,所以停车时等于没有刹车了,再生电压太高了将变频器烧毁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受教了

网友D:
有头有尾。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