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假冒温度保险.................这TMD....

楼主(2020-12-28):
转载自数码之家论坛.图片不分先后.
185度温度保险,里面就是报纸裹铁丝,然后陶瓷外壳./
`````````````````````.....
老板,还能便宜吗?
老板,有!
但是老板没告诉你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A:
铁丝电阻不一样吧 这个不是电饭煲里面的吗

网友B:
这是少标了一个0的,如果你加加热到了1850度,肯定会熔断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就光瞎说大实话吧

网友D:
没有拆过这个东西。
看这个工艺,东西能做出来,没必要造假嘛,
花钱买来的设备不就报废了 ?
是不是选型有问题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拆过这个东西。
看这个工艺,东西能做出来,没必要造假嘛,
花钱买来的设备不就报废了 ?
是不是选型有问题呢 ?
185温度保险,里面类似焊锡丝那种低温就会融化的金属丝.就是用烙铁一碰就会融化

网友E:
这个是假的,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F:
所以有可能之前我也买到同样错误的东西了,好便宜,但是额,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只是性能达不到,保险和你这个还是不一样.
这个变压器应该是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H:
这个造假能给厂家带来多大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