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8):
   一个稀油站系统报油位故障,可拆出油位信号没消除,拆到旁边的油温信号才消除,实测24V接02输入端子时,02、03输入端子灯都亮,说明内部已经短路连通了,PLC输入端子间应该独立的吧,有可能短路吗?
  而24V接03端子时,03亮而02不亮,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PLC硬件故障,需要维修。如果有空的输入点,把程序改一下,02输入接到备用点上

网友B:
用的久了,环境不好,准备换新

网友C:
内部太脏了,线路板上有短路。

网友D:
一般来说这种稀油油站热油站的使用环境太差,线路板脏污,油脂一类的灰尘会导致短路。如果有空的输入点,改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不可能相通吧

网友F:
专用的板。非通用PLC?
02有2极管到03;
估计02是强制报警停机之类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