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装200V三相电机有国产电机能替代吗?

楼主(2020-12-28):
一台旧注塑机,电机烧毁,查看是日本原装200V三相电机,37KW电流149A,6极970转/分。有国产电机能替代吗?

网友A:
国产6极是960转/分。

网友B:
37KW、6极 这个不是事。
三相220V 这个估计要定做。
机座尺寸 这个是最关键的,否则装不上去就麻烦了。

网友C:
如果安装尺寸不合适可通过制作地脚过渡板,重新加工对轮(或皮带轮、齿轮)的方法来解决,甚至可以更换电机轴。我以前国产化过多台进口电机,都很成功。

网友D:
重绕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E:
37KW的220V电压国内生产的可能比较少;

网友F:
三相200V? 我么看错吧?

网友G:
加变压器也可以

网友H:
只更换电机,原来的电源供电不换,估计没戏,就得定制了。如果该国产的,37kW电机都是三相的380V电压等级。所以,连电源一起换就可以,但是机械的尺寸也是事儿。不如整体综合考虑。

网友I:
机器在中国用的话,改动一下线路和安装基座,没啥难度,这个电机应该是液压泵动力用

网友J:
实在不行,三相380V和三相220V两路电源输入,三相380V专供国产替换马达。

网友K:
楼上的这个省事,让我也这样搞,方便

网友H:
还有一种形式,电机选国产三相380V对应参数的电机,供电还是三相220V电源,用西门子的一款工程型变频器,通过整流后的DC/DC变换,变成380V整流输入的直流母线电压(540V以上)。这样给国产电机供电的逆变器三相380V输出就没问题了。费用有点高,但整个过程都是电子变压,没有体积庞大的问题。

结构是:原3AC220V电源 - 整流 - DC/DC - 逆变器 - 三相380V电机

网友L:
简单一点:如果现场有市电380V电源,直接换380电机(底座安装外形之类看看改动工作量,太大就不建议了),不过旧机器应该是油泵驱动电机吧,个人意见直接电机油泵全部更换,这样只考虑一下油管接头,国产电机+油泵组合,比单台进口电机还便宜

网友M: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换成380V3P6极的电机应该没问题,就是把电源换一下就可以了,好安装就成!

网友L:
实际上目前的注塑机都有节能要求,所以直接配用国产伺服电机+油泵是最佳选择——一步到位!
实话说国产伺服电机+油泵成套,安装位置明显小于原普通电机,最关键的就是节能!!,运行时间频次高的话,2年下来整套伺服电机+油泵成套的价钱就省下来了!

网友N:
哪那么麻烦的,找个扎电机的按原来的匝数,重新匝线圈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哪那么麻烦的,找个扎电机的按原来的匝数,重新匝线圈不就可以了嘛。

说得好听!以前那种进口电机,烧了后修电机的修一次用不了3个月就坏了!!主要是人家进口电机的漆包线耐热等级高绝缘性好,人家的漆包线内部铜丝纯度高电阻低工作时绕组发热小,相应人家的绕线槽截面积也比国产同功率电机小导致槽满率更高,人家的绝缘纸更薄但是绝缘性导热性更好,所以进口电机坏了不要试着维修,更改为国产寿命倒是长多了

网友N:
我们公司设备上有个进口的电机烧了,也是重匝的,都用了好几年。

网友I:
估计这注塑机应该是早起台湾那边带过来的,  这样的机以前广东很多,很多都是直接改线路换国产电机的,最省钱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