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9):
客户有一个项目,需要S7-200smart同时与4台WinCC通讯,通过直连的方式,不用OPC软件。
这种用法可以选用大连德嘉的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产品,来用于实现S7-200smart 与WinCC直连通讯。
但是多功能交换机产品,最多只能实现同时连接3台WinCC,如果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用2台多功能交换机(¥595*2台,网口如有剩余也可以作为普通交换机使用)。
或者最节约成本的方式,可以采用下图的方式:
一台Smart(PPI)+一台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这样也可以实现200smart同时与4台WinCC直连通讯,成本预算只需要¥127+¥595

网友A:
这。。。我直接modbus tcp不是能连8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是得编程吗 这个插上 设置一些参数就可以用的

网友B:
那个smart ppi能和200直接连吗?

楼主(2021-01-29):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行 这个只能给200smart用,有一款迷你型ETH-PPI这个是给200或者200smart用的,通用的 实现功能和这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