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9):
我看有的人说气缸的接近开关电阻很小,直接接相当于短路,有的人说可以直接接,到底用不用串一个继电器线圈?

网友A:
不需要啊,电阻大了还能当开关吗?

网友B:
气缸上的磁感应开关里面就是个磁簧管,磁簧管里面有一对触头。就相当于继电器或者按钮的触头。

网友C:
就算把接近开关的两条线短接也没事啊,就相当于开关按下有啥问题????

网友D:
短路输入点有啥关系,接个按钮不是直接怼24V么,串什么线圈中转

网友E:
PLC内部输入的线路板上串联有电阻的,外部不需要你考虑;

网友F:
没必要吧,磁性开关闭合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G:
磁性开关有两线,有三线。两线就看成刀开关,三线就看成接近开关,棕正蓝负黑信号。不用串接任何东西。

网友H:
磁性开关就相当于一个按钮

网友I:
两线磁性开关就是相当于一个按钮,有时候直接剪断短接,判断是传感器坏了还是线断了。

网友J:
没听说要串继电器线圈的,都是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