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9):
如题,FX系列PLC可以像松下PLC中的WX这样,对输入X进行字操作吗?

网友A:
K1X0 K2X0 K4X0等等

网友B:
哈哈;松下用多了?  三菱K4X0 就表示X0~X17组成的二进制16位数据;

网友C:
三菱在字这一块要比松下要方便一点,三菱最少可以4位,松下要16位,长时间不用三菱,今天改一个用三菱的程序,还犯了一个小错  =  k9s0  k0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