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思路怎么样

楼主(2020-12-29):
前不久就看到了这视频,感觉是挺牛的,今天无意中找到程序了,这个PLC的软件是可以用三菱软件。

楼主:
附上程序

网友A:
手轮,示教机器人(手)都是类似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得不错!

不是我搞的,我只是搬运工。

网友C:
看上去很不错哦,可以参考下

网友D:
这个C251计数频率不是太高的,相比较而言。
不过这样用,思路确实是非常好的。

网友E:
那有那么复杂的程序,我以前就做过手轮调步进电机,直接发脉冲就行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学无止境

网友H:
梯形图看不懂,只知道这个用单片机随便就能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梯形图看不懂,只知道这个用单片机随便就能搞定。
看上去像个高手……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望分享思路,程序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梯形图看不懂,只知道这个用单片机随便就能搞定。
能提供思路否?

网友J:
信捷的就有频率跟随指令呀!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呀!

网友E:
思路很简单,把编码器接入高速计数,然后把步进电机指令写成手动指令。然后把编码器的高速指令用来驱动输出端口就可以了。这样在手轮转动的时候又可以把当前计数计入系统,又可以用来驱动电机转动。

网友K:
这个plc好像是良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简单,把编码器接入高速计数,然后把步进电机指令写成手动指令。然后把编码器的高速指令用来驱动输出端口就可以了。这样在手轮转动的时候又可以把当前计数计入系统,又可以用来驱动电机转动。

编码器的高速指令

这个吴版能否再说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plc好像是良石的

是的,编程软件兼容三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简单,把编码器接入高速计数,然后把步进电机指令写成手动指令。然后把编码器的高速指令用来驱动输出端口就可以了。这样在手轮转动的时候又可以把当前计数计入系统,又可以用来驱动电机转动。

编码器的高速指令

这个吴版能否再说详细一点,谢谢

从实际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正好也是和电机驱动信号一样,都是一个一个的方波。我们可以这样试做,直接把编码器信号接入电机驱动器的PU和DIR端,这时你转动手轮,电机是不是跟着转动了?然后程序上就可以以此类推,把手轮AB端接入PLC的高速计数端,然后可以并联到驱动器就可以,高速计数是用来记忆你走了多少,把这个计数写入系统,用于后面的自动调整。
这个解释明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简单,把编码器接入高速计数,然后把步进电机指令写成手动指令。然后把编码器的高速指令用来驱动输出端口就可以了。这样在手轮转动的时候又可以把当前计数计入系统,又可以用来驱动电机转动。

编码器的高速指令

这个吴版能否再说详细一点,谢谢

从实际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正好也是和电机驱动信号一样,都是一个一个的方波。我们可以这样试做,直接把编码器信号接入电机驱动器的PU和DIR端,这时你转动手轮,电机是不是跟着转动了?然后程序上就可以以此类推,把手轮AB端接入PLC的高速计数端,然后可以并联到驱动器就可以,高速计数是用来记忆你走了多少,把这个计数写入系统,用于后面的自动调整。
这个解释明白了没有?

如果说是用编码器的信号直接接到步进驱动器,那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亲自作了实验,谢谢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9392

网友L:
感觉不用PLC也可啊,直接把编码器接入驱动器不行吗?用编码器的脉冲去控制步进驱动器

网友K:
回复 网友L:
编码器怎么接线控制驱动器?编码器又不能发脉冲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编码器怎么接线控制驱动器?编码器又不能发脉冲
增量型编码器不是输出脉冲是输出什么?

网友A:
编码器又不能发脉冲?编码器不就是用来发脉冲吗?

网友M:
不错的,可以借鉴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编码器怎么接线控制驱动器?编码器又不能发脉冲

可以做成跟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