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9):
j2s-a伺服配套电机分辨率为131072,j4-a伺服配套电机分辨率为4194304为前者的32倍,那么电子齿轮的分子应该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乘以32,分母不变。那为什么我乘32输入j4伺服后,电机走的距离也只有正常行走的一半,把该分子再乘以2(也就是总共乘以64)才正常。伺服参数是通过设置软件输进去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把电机型号发下

楼主:
旧电机是HC-SFS102,新电机型号是HG-SR102J

网友B:
我都是直接设定每转脉冲数即可,管他电子尺轮做啥!
如果是在定位模块参数设置就更加简单,直接设置mm或者角度,

网友A:
我记得软件设置电子齿轮,有四个选项,就是j2s-a转j4-a,你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设定每转脉冲数即可,管他电子尺轮做啥!
如果是在定位模块参数设置就更加简单,直接设置mm或者角度,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伺服,设置电子齿轮是为了编程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软件设置电子齿轮,有四个选项,就是j2s-a转j4-a,你用的是哪个
只改了电子齿轮分子和分母没动其它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来的伺服每转脉冲数也显示的50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伺服每转脉冲数也显示的5000吗
螺距是5mm,脉冲当量是一个脉冲一个μ

网友A:
我是说知道原来的伺服设置参数吗,一般用j2s兼容模式设置,是32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