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0):
工况说明:变频器驱动电机转动,电机加装编码器反馈给PLC,做为PID控制器的PV值,与设定值SV(转速)进行PID运算,输出控制变频器,使电机稳定在SV值运行。(汇川3U的PLC)

1、自动切换到手动时,把PID的输出值直接给变频器设定值。(自动切手动无扰,系统正常)

2、PID从手动切换到自动时,怎样编程才能使输出值在手动输出值位置开始调节?汇川3U好像没有看到手动输出功能。

网友A:
|--|手动模式|----[sp=pv]

网友B:
先要把手动输出记忆在当前值,然后自动的输出也是当前值,转换后,再改变自动的输出。

网友C:
没这么简单吧
手动不用电位器/数字给定吗?
电位器/数字哪那么好就与PID计算的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