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0):
客户想一台变频器拖6个7.5KW的电机,我选了55KW的。问了ABB的技术,说是不建议这样配置,容易烧电机,咨询下大家一拖多一般是怎么来配置的?

网友A:
6个电机同时起动/停止?都使用相同的频率?工作状况先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时启停,同一频率。

网友B:
可以用,我们一拖二,一拖四都用过,不过都是同起同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若其中一路过载的话,是不能单独起到保护的吧。

网友C:
这样的话电机保护都需要单独的。怎么感觉6个7.5的和一个55的价格也不会相差太大吧,除非没地方安装了。

网友D:
电机可以单独加热继保护

网友A:
这样用必须给每一台电机单独加热保护器;否则一个电机过载时,变频器是不会保护的,容易烧电机;
成本上差别不是特别大的话,还是一个带一个,这样可以分开控制,一个有问题对其它的也没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了下成本,稍微有一点儿差异,跟客户再确认下,空间够的话还是一拖一。

楼主:
回复 网友D:
ABB的技术说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热过载不能很正确的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是现场整改,空间是有些限制。

网友E:
安装空间不受限的前提下,还是一拖一合理。
万一后期工艺升级呢?这种隐性的成本也是钱。

网友B:
回复 楼主:
每台电机单独加装过载保护。

网友F:
为什么不使西门子的?西门子的这么用,没异议。允许。不过,一拖多要求变频器的输出要加一个输出电抗器,或者每台电机加一个自身的小电抗器,是起平波作用的。防止瞬间的电源突变,导致跳闸什么的故障。各电机每台加热保护,每台加断路器(损坏维修用)

网友G:
遇到过185Kw变频器带二十多台5.5Kw电机,化工行业,搅拌。

网友H:
我们在纺织上,用11KW,拖32个小电机

网友I:
受空间限制那只能一拖N啦,每个电机都加热继电器。

网友J: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旦变频器休息了,岂不是全局歇菜
除非你在有套工频保驾

网友K:
在人造石压板机上,震动平台就是这样,国产博世变频带6个震动电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们在纺织上,用11KW,拖32个小电机
我们公司有台日发的并线机,一个变频器带了120个小电机。

网友C:
价格便宜的话另当别论,否则以后的维护成本就贵了啊。备一台55kw和一台7.5kw的备件价格不一样的呀。

网友M:
十几年前我在满洲里这样做过  不过当时没想那么多 也不会  一拖六同步启停 节电为目的   用于木材干燥  工频就是这么要求的 感觉很成功  6台2.2kw排风机 群控  联续运行一周左右 其中一台电机发生缺相 被变频器察觉到 保护停车了  排除故障后 继续运行。

网友N:
制作电控箱并能装下55KW的变频器,安装空间不会差异太大,毕竟用同样的电控箱,装6个7.5KW的变频器也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O:
还是一拖多方便省事,这样用的很多,不必太纠结。
变频器多了故障概率也会多,维修次数,成本也更高。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安装空间不受限的前提下,还是一拖一合理。
万一后期工艺升级呢?这种隐性的成本也是钱。

你这价格贼贵了

网友P:
变频出线测主回路加正弦滤波器后支路再分别加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