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VT61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0-12-30):
最近维修一台施耐德AVT61变频器。客户那来的时候说是报警SCF4。

1.测量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的二极管特性。测出是逆变模块里有一个IGBT已经击穿。模块的型号。

2.接下来开始拆机,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拆开。螺丝真不少啊。终于拆完了。更换完模块,测量驱动电路也坏了。继续把驱动电路修一下,有几个,二极管,电阻坏了。换完以后。进行单板测试,确定驱动电路没问题才能上机测试。要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很容易炸机。单板测试就需要把管压降检测给屏蔽了,要不上电就会报警。怎么屏蔽,如下图所示。

屏蔽了以后,供电,安装好主板,启动起来。用示波器测量G,E的波形。波形正常以后。上机试机。带电机运行平稳。

其实维修的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安装好机器的以后,就打算上电测试。我一上电,机器里面立马冒烟了。我当时候还纳闷呢,驱动板就是测好的,模块也是测好的。为啥冒烟呢。又拆了一遍。终于发现了问题。我测量IGBT耐压的时候,把IGBT的G,E两个端子用细铜丝短接了。测量完以后,我就忘记把细铜丝给拆掉了。驱动板也烧坏了。又重新修了一遍。这可能也是对自己不认真的惩罚吧。干活的时候还有专心,认真,我干活的时候有点事就把这个事给忘了。哈哈。现在拆装真熟练了。

水平有限,随便写点东西,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A:
向楼主致敬,向楼主学习!

网友B:
实践出真知,搞技术都是要沉下心慢慢积累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这个道理!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E(2021-08-15):
ATV71    7.5KW的怎么单板测试

网友E(2022-12-21):
这板能屏蔽测试吗?

网友F(2023-03-26):
请教一下,单板屏蔽测试没有问题,装机测试就会报SCF4,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G:
还是驱动有问题,可以在驱动脚带小灯泡模拟驱动带载能力,因为屏蔽不能就确定就能驱动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