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吗?上位机的运行速度会随运行时长变慢!

楼主(2020-12-30):
最近遇到比较多,上位机运行时长越久,处理速度就越慢。
2个月左右不重启,竟然有3秒左右的延长。
你们有遇到过吗?有除了重启之外的更好的方法吗?还是工控主板的通病?
用PLC没遇到过,没道理啊!

网友A:
不用想,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换新硬盘试一下。其它的硬件除了CPU过热降频外不会这样,既然能用2个月显然排出CPU,硬盘或软件配置可能是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

网友C:
硬盘问题吧,读写久了,谁都受不了!

网友D:
工控机原来也叫工控主板 ?
这个估计是软件问题了。
我以前也有很多数据存储,但是没有见到速度变慢的。

网友E:
软件问题

网友F:
工控主板?
软PLC?普通山寨PLC主板?
还是?上位机?

网友G:
如果是工控机,估计存储数据过多要整理一下硬盘,工控板,不存在变慢,那差异根本感觉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应该是上位机(PC)

网友H:
理论上是没有的,但是我现在也看到我这边服务器后台时间与我时间实际不一样

网友I:
内存是不是一直叠加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可以看下内存占用率是不是变高了  有些软件优化不好  内存用了后没及时释放 用久了就会卡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每个电脑自带板载时钟都不大准  我们是用NTP授时的 每小时校时1次

网友L:
个人认为是内存质量引起的~!
对于要求不停机的,建议用双机热备互为备份系统,任何一台重启另一台会记录,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上位机(PC)
你用的应该是家用级台式电脑主机,或者商用级办公电脑主机来当做工控机用,当然不抗造,虽说这也是节约使用成本的方法。专业的工控机比家用级和商用级都贵。

网友N:
可能是软件优化的不太好,比如大量占用c盘的空间,缓存没有及时清理,数据库没有定时整理,都有可能,还得看你具体应用都是那些软件;另外也可能内存释放不好,可以看看内存的使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L:
收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