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0):
施耐德HMIGXU3500触摸屏在Somachine V4.3软件中找不到啊,可以用哪款触摸屏来代替组态呢。并能下载到GXU3500中。

网友A:
Somachine是PLC的编程软件平台,GXU屏的编程平台是Vijeo designer basic ,推荐1.1以上版本

楼主:
谢谢楼上,看来somachineV4.3软件没有集成这款GXU3500触摸屏。

网友B:
VJDB吧..就直接上1.2版本吧..最新的...1.1有的小版本有bug  会在某个页面闪烁黄色三角号..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小bug都被你试出来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试试出来的..是用出来的..然后很多人都说有这个问题..就直接跟400要了最新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