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的逻辑思考

楼主(2020-12-30):
请问各位

如果我有两个温度讯号 A和B
而我要将这两个温度讯号控制在 相差2度C

A-B=2度C

请问大家会怎么去做呢??

我知道控制时是用PID来做

主要是控制的思考逻辑

像是用A的讯号来做PID 而 B就是其PV值然后误差值设2度C
这样来做设定吗???

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网友A:
我怎么觉得很简单,相差2度,设定值B=A-2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和环境有关 PID 控制 一个第一个设定值减2 就是两个设定值 然后PID去控制  会有少许波动.如果环境影响不大的话 波动非常小 .就是恒温状态

网友C:
A的温度哪里来,不你控制?
只就A-B温差很简单,实际控制不但考虑环境,还有考虑循环体系
如果A温度恒定,A-B之间降温很大(小)还能让B=A-2?

网友D:
如果我有两个温度讯号 A和B
而我要将这两个温度讯号控制在 相差2度C

B:=A-2

一般温控都是用温控器做,RS485给定温度就行了.

网友E:
PID调节需要两个值,设定值SV和测定值PV。

楼主没说测定值A的设定值是怎么来的,我们不去管它。只控制B就行了,B的设定值SV就是A-C,测定值PV就是B,用PID控制保持一个温度的稳定应该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