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板有这个编程资料

楼主(2020-12-31):
(无正文)

网友A:
恕我孤陋寡闻,没见过这种

网友B:
看起来像远程IO模块,类似于cclink

网友B:
估计这些也都是仿三菱的,用三菱的设置方法试试看

网友C:
有官网www.contec.com/cn/

楼主:
谢谢老板,我现在就查一下

网友D:
我有一个这个牌子的微型工控机

网友E:
这个就是上位机配用的那种USB外置式模块,需要上位机电脑加装一个驱动就可以用了

楼主:
老板我有很多plc放大器触摸屏和电缸,就是不会玩能沟通一下吗?wx1398412300

楼主(2021-03-08):
我有很多plc放大器触摸屏和电缸,就是不会玩能沟通一下吗?wx139 9841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