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与双速

楼主(2020-12-31):
消防排烟风机   设计明明是星角启动 ,,,角运行的电机 施工队确非要当双速电机用  只接低速  根据他们的描述十多年来始终是这样用的
就用三颗线 接线盒里面就是星接 消防联动运行了几十分钟确实没问题

网友A:
解决了这个贴的答案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3333

网友B:
当双速电机用?没错,作为消防用途,就应该是双速电机,而并非 Y / △启动,平常通风用低速,火灾发生时用高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  那就是  风机厂家 标注的星角启动电机  即 角运行的电机 改变接线盒内接线方式 在不考虑输出功率情况下 可以正常星运行吗  这样看 就不存在双速电机一说了吧  能星角启动的电机 都可认为是双速电机了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定论 我都和一些安装施工的讨论好几年了

网友C:
电机负载轻的话,星型运行可以,负载大的话电机转差率增大电流增大,后果——冒烟烧毁!!!
至于所谓的设计院,大部分都是垃圾——现在的设计院,真正有技术的大拿也许差不多有1%就不错了,剩下的都是混日子混工资的废物

网友D:
双速电机并不等同星三角启动,详细答案建议看看电工手册

网友B:
消防排烟风机,以前曾经讨论过,请参考以下网页:

http://bbs.cu.gkong.com/archive.aspx?id=443093&page=1

网友E:
有些双速电机的接线柱与普通电机相同,看似是星角转换实际是改变了定子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