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如题,身边有同事说:时序是控制的生命,控制是时序的体现。

怎么理解!

网友A:
工业控制是有条不紊的,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一定是固定的,不然就乱套了。

不管同一时间发生了多少事情,控制系统都会按照之前的顺序做出对应的反应。而控制系统每次相应或者处理速度是一定的,所以顺序就变成了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业控制是有条不紊的,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一定是固定的,不然就乱套了。

不管同一时间发生了多少事情,控制系统都会按照之前的顺序做出对应的反应。而控制系统每次相应或者处理速度是一定的,所以顺序就变成了时序。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