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请教各位大神:
一般DC24V的触摸屏(或其它用电器)的地线,能否和380V交流的地线接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不能接一起的话要怎么处理?
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应该要FG接地

网友B:
最好是单独接地,也就是单独做个接地体。但实际中都是接在一起了,如果没有干扰的话也可以不接,出线干扰时再接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C:
为什么要与380V的地线接一起,单独接,很多都没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电柜只做一排地线,都是相通的,要么不接,要么全接到一起了

网友D:
和动力地接到一起不如不接

网友E:
没见谁家控制柜里埋了两个地。
等电位怎么解决?
还见到直流电源负极接地的柜子。

网友F:
理论上电源地可以接在一起:关键是DC24V一般都是跟PLC输入输出接在一起的,甚至模拟量也是中国DC24V供电,于是问题就发生了——电源地的干扰会产生串扰,还不如不接这种噪声信号很大的干扰地呢

网友E:
亏你还是在芯片行业长大,当年我给芯片企业替换PLC,那知识白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