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RT,请懂得师傅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

网友A:
打一个比方:
开环就是我打你十下,但是你只知道疼,我没打你,你就不疼;
闭环就是我打你十下,你知道疼,同时还知道我打你十下,反过来还和我说我打了你十下;

这里的“疼”就是电机旋转,“打你十下”就是发脉冲数,“和我说我打了你十下”就是反馈数,这个反馈由伺服后面的编码器告知的

总结:开环无反馈,闭环有反馈

网友B:
开环: 你老板叫你办事就不管了,也不管你办了没有,你也不需要反馈是否办了,例如步进电机,你发了多少脉冲他走多少路,到底走到没有走到谁也不知道.
半闭环: 你老板叫你办事,你去办了,办了好不好告诉你老板,然后到底办好没办好老板不会去查验,就是基本的伺服电机,依靠电机的编码器来返回位置,到底机械结构是不是打滑了没有实际走到位就不管了.
闭环: 你老板叫你办事,你去办了,将结果告诉了老板娘,然后老板娘觉得你做事不够深入,不舒服,然后叫老板告诉你继续深入,你就继续办,然后再告诉老板娘,直到老板娘满意,这就是外接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是否走到位依靠外接编码器来测量,没有走到位通知伺服驱动器继续走,直到走到位位置.

网友A:
全闭环系统就是你那个系统里面已经有伺服电机了(伺服电机是闭环的),但是你还在这个系统里面加了个编码器来比较脉冲,使其达到精确值很高的定位系统,这就是全闭环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很生动形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开环就是没有反馈信号,
闭环就是需要反馈信号,进行比较。

网友D:
开环就是没有反馈

半闭环的编码器是装在电机后面的,保证电机一定要转那么多。

全闭环的编码器是装在最终机械运动位置上的,如果电机所传动的皮带轮或者丝杆出线打滑、磨损时,这时就算电机转动没问题,但实际运动的位置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E:
你的题目是伺服
就伺服来说,选择的伺服电机带编码器,这个伺服就是闭环的
说到整个控制系统,那就要与上位机联系起来,编码器安装在机械运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你要形成整个闭环的关键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环: 你老板叫你办事就不管了,也不管你办了没有,你也不需要反馈是否办了,例如步进电机,你发了多少脉冲他走多少路,到底走到没有走到谁也不知道.
半闭环: 你老板叫你办事,你去办了,办了好不好告诉你老板,然后到底办好没办好老板不会去查验,就是基本的伺服电机,依靠电机的编码器来返回位置,到底机械结构是不是打滑了没有实际走到位就不管了.
闭环: 你老板叫你办事,你去办了,将结果告诉了老板娘,然后老板娘觉得你做事不够深入,不舒服,然后叫老板告诉你继续深入,你就继续办,然后再告诉老板娘,直到老板娘满意,这就是外接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是否走到位依靠外接编码器来测量,没有走到位通知伺服驱动器继续走,直到走到位位置.

等等哈。。。我怎么越读越不对了。。。。。你开错反向了哈!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停车,交警查车!

网友H:
哇,读到此笑翻了。好生动的专业术语,开闭环控制描述呦。在此学到了。原来开闭环还有半闭环和全闭环,衍生的这些控制模式。在这里被通俗化的诠释了。

网友I:
形象生动,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