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我们要新上两台主变40000KVA容量/110KV电压等级,对冷却方式是选择自冷的好还是风冷的好?请大家给出建议。。。

网友A:
40MVA的变压器,从运行稳定来说选用自冷却为上——不会出现冷却风扇故障需要检修,O(∩_∩)O哈哈~

网友B:
大变压器风冷的多些。即使是自冷的也有许多后期加装冷却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变压器风冷的多些。即使是自冷的也有许多后期加装冷却风扇。
自冷的为什么要加冷却风扇,难道是效果不好?

网友C:
看你变压器安装的环境还有工作负荷,要是工作负荷大建议安装风冷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冷的加冷却风扇,特别是夏季可以降低变压器温升,对降低变压器铜损和延长变压器使用寿命都有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