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原有控制系统通过422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及状态返回,因年久变频器停产,需换用其它品牌、系列的变频器,只能讲控制系统寄回厂家更改固件,周期长费用高,有没有成功做转换板将422通讯改成485通讯,且将就变频寄存器地址、数据转换成新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数据的成功案例分享呀

楼主:
原有控制系统通过RS422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及状态返回,因年久变频器停产,需换用其它品牌、系列的变频器,只能将控制系统寄回厂家更改固件,周期长费用高,有没有成功做转换板将RS422通讯改成RS485通讯,且将就变频寄存器地址、数据转换成新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数据的成功案例分享呀

网友A:
更换后你控制系统里的程序及设置也要更改;

网友B:
物理接口RS422改成RS485这个好说,关键是通讯协议与里面的一些参数地址要一样,如果这个不一样还得改上位机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更换后你控制系统里的程序及设置也要更改;
楼主的意思是说控制系统里的程序不能更改了,然后需要做一个中间转换装置,以适用新的变频器,就这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物理接口RS422改成RS485这个好说,关键是通讯协议与里面的一些参数地址要一样,如果这个不一样还得改上位机程序。
楼主的意思是说控制系统里的程序不能更改了,然后需要做一个中间转换装置,以适用新的变频器,就这意思。

网友C:
用单片机开发一个转换装置吧,两个通信口,一个RS422通信口,一个RS485通信口
RS422通信口接你的控制器,RS485通信口接你新的变频器
然后单片机里写通信程序,进行转换
比如RS422是串口1、RS485是串口2
控制器发命令给串口1,串口1收到命令后把该命令转换为新变频器支持的命令,然后用串口2发送出去
新变频器收到串口2的命令后,做出该做的反馈,反馈给串口2,串口2再把变频器反馈的数据转换为原来变频器该反馈的命令,通过串口1再返回给控制器。
说白了,就是一个通信协议转换器。

网友C:
举个例子:原来现场PLC是和伦茨变频器进行自定义协议通信,后来变频器更换为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变频器,因为各种原因现场PLC及其程序不可停机,所以采取一转换装置进行协议转换:

网友D:
现成的东西肯定没有。没法改plc程序,就换同品牌同系列升级款变频器,一般能兼容。一定要换品牌,就很麻烦,要么有转换器(需要一笔开发费),要么重新写plc程序(需要一大笔费用),要么找原设备厂商负责解决,有可能不要费用。

网友E:
我们做过台达的485通讯,与我们的变频器通讯直接连接,获国家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在实验过程中,长了许多知识,
如果你用的数量大,我们可以专门为你开发,

楼主(2021-07-31):
想用个PLC代,但带422口的便宜PLC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