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31):
大师们,欧姆龙CP1E,怎么连续多段发脉冲呀,我现在用puls和sped发单段可以,如果想发多段频率怎么发

网友A:
指的是怎么个连续?

楼主:
多段,多频率呀

楼主:
打比方先,发5000个脉冲,以500的频率,接着发3000个脉冲以200的频率,中间不能间隔要连续输岀

网友B:
那个好像只能用PLS2了,不过欧姆龙好久没有他做伺服电机驱动了,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CP1H用PLS2指令可以实现,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连续轨迹,就不行了

网友C:
现在的年轻人不讲学德,自己翻翻手册,有硬件的情况下,自己试着编写程序跑跑不难嘛??

楼主:
没人带,自学的。明书看了就是没整明白

网友B:
PLS2指令好像在指令触发上升沿可以更改数据,而且PLS2这个指令只要触发就会执行完成(除非脉冲发送完成或者停止指令)

网友D:
我之前用过欧姆龙的puls控制指令直接用还是有点问题的  用pls2加速度 启动速度都可以直接设,直接用问题会少很多 至于连续发脉冲看你想用那种方法了  这种东西其实看看说明书就可以搞定 不过要自己多用实物试一下

网友E(2021-03-31):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明天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