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1):
富士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动,变频器90KW运行正常,输出电流平衡,运行35HZ,电流波动在15A左右

网友A:
最好把输入电压,直流母线电压,输出电压也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三相380V,母线电压530V,输出电压100多伏,都稳定,就只是输入电流表指针波动,输出电流页有点波动

网友A:
有可能是负载上波动了,然后变频器在自行调节吧,直流母线电压一直稳定的话整流和储能电容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