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 2.54 00 版无法连接 SLC 5/04 CPU

楼主(2021-01-01):
WINDOWS XP 安装了 RSlinx 2.54, 和 RSlogix8.1中文版, 并且买了艾莫迅 的 3条 AB 编程电缆, 装了USBA2.0的驱动, 插入USB编程电缆后,笔记本硬件管理器识别到端口5接入电缆, 另一头连接PLC, 打开 RSlinx, 出现了如图的错误提示, 反复安装了RSlinx, 并多次重启电脑,仍然无法解决,希望各位大侠多多相助。 小弟拜谢,有大侠有经验并能指点小弟解决此问题的,欢迎私聊。

网友A:
我有一根1784-U2DHP的线。可以连504

网友B(2021-04-01):
可以用232转USB联机

网友C(2023-09-12):
我用1784-U2DHP也连不上,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D(2023-12-18):
需要看一下,plc里面设置的通讯时什么通讯,是df1通讯还是dh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