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闪

楼主(2021-01-01):
(无正文)

网友A:
灯驱动电源问题

网友B:
换个电源驱动吧,临界保护状态

网友C:
电解电容换掉,会有意向不到的结果.

网友D:
如果电源驱动正常,则某几个灯珠(通常是串联的)性能变差也会出现闪动故障。性能变差的灯珠亮度会明显下降,可通过废X光胶片来观察灯珠判断。

网友E:
先查输入滤波电容看行不。。

网友F:
灯珠没问题,就是驱动坏了!换个驱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