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2):
如图,做了一个按钮一个指示灯,wincc7.5连接一个1200plc,实物链接,不是仿真,按下按钮,plc响应正常,但是wincc画面上的指示灯延时严重,这个是正常的吗,还是要在哪里修改数据?

楼主:
视频上传不了,延时大约在1秒以内

网友A:
1秒正常。
把变量刷新,画面刷新时间调短。

网友B:
写是实时的,读取有延迟正常

网友C:
在该元件属性里的变化同期设定为有变化时。再看看。。一般来说只要画面不是很大的话延时基本上很小的。。

网友D:
我也觉得是刷新周期的问题,变量和画面都有个周期,可以试试。

网友E:
看看你的周期对不对

网友F:
wincc默认更新时间是2s
需要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