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2):
求助:一份西门子smart200与三菱伺服MR-JE-10A接线图和伺服参数设置(位置控制)…

谢谢大家了

如果谁有一整套控制案例发我看看最好了……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你PLC是源型输出吗,如果这样驱动器要按这源型接线了,驱动器手册中有这种接发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C是源型输出吗,如果这样驱动器要按这源型接线了,驱动器手册中有这种接发的说明。
PLC我源型的,查资料没有查到确定的接法…说明书上也没说需不需要串电阻,担心接触损坏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C是源型输出吗,如果这样驱动器要按这源型接线了,驱动器手册中有这种接发的说明。
您有案例吗?方便发我一份学习下可以吗?
394127375@qq.com我邮箱谢谢了

网友B:
24v的记得是要加电阻的

网友A:
三菱的驱动器外接24V,是不需要接电阻的。

网友C:
只知道三菱的。。。。。

网友D:
按照三菱伺服接线那个原理图接。

网友D(2021-02-02):
你先看三菱伺服MR-JE-10A接线图,购买产品时,有说明书。实在不行去官网下载。根据三菱的伺服脉冲接线图,再根据西门子脉冲输出类型,看要不要串电阻。一般来说日系脉冲是5V,德系PLC脉冲是24V.而日系的脉冲口有几种接线方法,要根据具体图纸在确定。三菱的没用过。松下的伺服用过,好像那个脉冲接线口,有内部电阻,接24V脉冲时,可选择相应的插头线,不用外接电阻。

网友E(2021-08-23):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图可靠吗,有没有实际做过项目啊。现在夸品牌的控制方案太多了,这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