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can软件主站跟Fx1n从站modbus

楼主(2021-01-03):
如何设置设置了半天也不行啊

网友A:
PLC程序和仿三菱PLC相关资料需要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没写程序啊?直接用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信协议都不一样,如何通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判断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的啊?
4楼判断,但你最好吧完整程序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空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