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不知道设置那些参数

楼主(2021-01-03):
我想知道变频器设置那些参数,变频器坏了,还能查看参数,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变频器还可以读取参数,可以用设置软件将之前参数读取出来,写入到新的中。

网友B:
那就一个个的读取,与出厂值不一样的就记下来,然后新的一台先初始化,再把不是出厂值的参数设定下就行了;

网友C:
跟你的电机容量配哇,匹配的话你默认都可以的。

网友D:
最好是电脑安装变频器设置软件,然后读出旧的参数,写入新的变频器里面。

网友E:
先看看接了哪些端子,对应的端子的定义是不是所需要的功能,然后调节频率,爬坡时间什么的,就应该OK了

网友F:
面板上方的miniUSB口连电脑用的。变频器设置软件FR-configurator2。普通的一端大口USB、一端miniusb口线就行的。

网友G:
那个miniUSB可以把参数读取出来的,如果你还能顺利上电。。

网友H:
用DU-07复制参数,简单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