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3):
异步发电机,是给定子绕组通三相交流电,产生旋转磁场,使转子切割磁感线发电。那么这个三相交流电哪来的呢,我本身就是要发电呀,这个三相交流电是谁提供的。那我发电的同时也在用电,那不是杨白劳吗,我一直搞不太懂。表情请大神通俗的讲解一下。

网友A:
给定子绕组通三相交流电,产生旋转磁场

这是电动机,不是发电机

网友B:
这个描述的出处是哪里?

网友C:
有他励,有自励,自励就是发电机内有一个励磁机给励磁线圈供电,他励就是有独立的电源给励磁线圈供电。

网友D:
普通三相交流电机添加那种补偿电容器组后,只要电机还有剩磁,电机在外力带动旋转剩磁会产生发电,该发电通过补偿电容器构成回路给转子加大激磁电流——进一步增大输出电压——加大激磁电流......如此循环就会给电机有足够的激磁电流,从而输出足够电压带动负载,这个就是电动机改异步发电机工作原理(类似的还有三次谐波发电机,不过三次谐波发电机是定子有2组绕组——三相谐波激磁绕组与工作输出绕组。三相谐波激磁绕组发出的电源经过3相全波整流后给转子激磁绕组供电产生磁场,转子磁场切割定子绕组产生电源,这个都是最简单的发电机组,通常市面那种简易应急发电机组都是这种发电机。稍大的发电机组为了稳定输出电压,会增加AVR控制板恒定输出电压,一般低端的发电机是没有AVR控制板的,例如很多工地的12KW以下的简易柴汽油类发电机组就是一个柴(汽)油机+三相谐波励磁发电机,其发电机就是在定子有一组3次谐波励磁绕组,3相全桥整流后通过碳刷给定子磁场绕组供电,定子的另一组工作电源输出绕组输出电源,这个就是这种简易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当然较大容量的发电机组为了改善发电机输出电源质量,通过AVR控制板在发电机负载变化时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E:
发电机要外部施加动力使电机旋转然后电机接用电器,就开始发电了。不可能是自生自灭的。发电机是电机的逆运行。也就是外部机械动力输入,电机输出电能的过程。电动机的运行过程正好相反,外部提供电能输入电机,电机输出机械能驱动动力。

网友F:
发电机还有异步的说法吗?

网友B:
百度了一下,好像是在某一转速之下,这种发动机实际是电动运行,超过这个速度之后才是发电运行。

网友G:
普通三相电机也可做发电机,只要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比如卷扬机在下降时就是发电状态,在一些有势能的地方,可以用四相限变频器来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