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3):
如果伺服只考虑转速,通过调整电子齿轮比,20K的PLC和200K的都能达到额定转速。这个时候,20K和200K的pl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能只讲速度,还要讲精度。

假设一个电机带一条10MM螺距的丝杆,要求最高转速是1200转/分钟,如果把齿轮比设定为1000个脉冲一转,PLC发20K的频率就刚刚好。
但是1000个脉冲一转反应到丝杆上的精度是10/1000=0.01MM一个脉冲

如果要求精确到0.001mm,齿轮比就要调到10000,这时想要达到1200转的速度,那么就要用200K的脉冲了。

网友B:
精度上会有所不同;另外20K基本上支持脉冲输出的PLC都能达到,200KHz很多是主机自带的达不到,需要加定位模块了;

楼主:
两位大佬,帖子第一句就说明了,只考虑速度。这个时候20K和200K有啥不同。

网友C:
不考虑精度 只是让它转  速度模式 开到顶速

网友D:
本来速度模式就要求不高.

频率越快,硬件要求越高,精度越高,

精益求精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位大佬,帖子第一句就说明了,只考虑速度。这个时候20K和200K有啥不同。

应该只是PLC的价格不同了。其他没什么关系。

网友E:
相同速度频率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F:
同样的距离,200K的应该细分更多,运动更平稳。

网友G:
精度高的,价格更高

网友H:
最直接的是价格
能发200k的比20k的高很多,不在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