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3):
有一台小设备(总功率300W,电压220V),本来电源用的是一零一火。后来发现,主电源漏保会不定期跳闸,怀疑本设备漏电,但检查之后有没有发现漏电故障点,没办法了,我装了一个380变220的控制器变压器,但是还是不定期跳闸(漏保跳)。
原则上讲,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漏电,初级线圈不应该跳闸呀。
后来打电话咨询变压器厂家技术人员,他们说,我选购的变压器不是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是有链接的。
我就奇怪了,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线圈为啥会有链接。
各位师傅,你们帮忙参考下,是我变压器选错了吗?普通控制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线圈有链接吗?

网友A:
是不是用的自耦变压器,

机床控制变压器0-110-220-380,次级0-12-24-36这样??

不上图,说个图啊

网友B:
漏保不光漏电的时候才跳闸。

网友C:
你的漏保参数是什么

网友D:
变压器的确有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
例如上述说的那种机床变压器,其原边也可以做一个380/220的变压器使用,此时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降压自耦变压器就是副边绕组是原边绕组一部分,升压自耦变压器就是原边绕组是副边绕组一部分,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带中间抽头的绕组,肯定没有隔离。隔离是需要原边绕组与副边绕组没有直接硬性连接,只有通过电磁感应的线圈间磁耦合连接

网友E:
图一是自耦的,图二是隔离的,从图可以看出,自耦的初级次级是共一套绕组的,中间抽个头出来。隔离的是两套绕组,没有任何电气上的连接。

网友F:
楼主可能误解了漏电断路器的功能了吧!他可不管你下面设备怎么处理你有漏电了,断路器零序感应器就检测到了,肯定跳闸呀!

网友F:
其实你这种跳闸不定时而且找不到故障点的应该直接换漏电保护器,实际经验告诉我,很多都是漏保自己的原因……

网友G:
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一时间是先换漏保,如果你有隔离变压器就根本不用漏保

网友H:
顺带在这楼里问个问题,客户提供三相三线+地线供电,30mA 0.1S主漏保偶尔跳电,目前可以确认的是部分调速电机地线没接好,这是主要原因么。

网友I:
那肯定就是你变压器选的不是隔离变压器,换变压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肯定就是你变压器选的不是隔离变压器,换变压器吧
你确定用隔离变压器后负载漏电漏电断路器不跳闸?你测试过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肯定就是你变压器选的不是隔离变压器,换变压器吧
你确定用隔离变压器后负载漏电漏电断路器不跳闸?你测试过没有?
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测试过。

前几年照着网上的倍压电路做了一个(电猫),但是倍压电路一一端接才能对地产生高电压,但只要一放电就跳漏电。手头没有现成220/220的隔离变压器,只有380-220的,那时候值液位也是闲,我把变压器拆了自己绕成220/220的,然后测试绝不跳漏电,实验证实了理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用隔离变压器后负载漏电漏电断路器不跳闸?你测试过没有?

从漏电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来说,只要你的隔离变压器是合格的,变压器负载侧有漏电,可以肯定不会跳,除非你的漏电电流会造成变压器的初级电流超过断路器额定电流的数倍以上,致使断路器过流保护(这是罕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顺带在这楼里问个问题,客户提供三相三线+地线供电,30mA 0.1S主漏保偶尔跳电,目前可以确认的是部分调速电机地线没接好,这是主要原因么。

这种现象也不会是造成漏电保护断路器偶尔跳闸的理由,反而地线接好了,真的有漏电的话,漏电保护更容易跳闸。所以“部分调速电机地线没接好”不是偶尔跳闸的原因。

建议你还是先判断漏电保护断路器是否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顺带在这楼里问个问题,客户提供三相三线+地线供电,30mA 0.1S主漏保偶尔跳电,目前可以确认的是部分调速电机地线没接好,这是主要原因么。

这种现象也不会是造成漏电保护断路器偶尔跳闸的理由,反而地线接好了,真的有漏电的话,漏电保护更容易跳闸。所以“部分调速电机地线没接好”不是偶尔跳闸的原因。

建议你还是先判断漏电保护断路器是否正常。
断路器本身应该没问题,所以这才是我最难受的地方,目前是把电流和时间同时放大,虽然不跳但是肯定是有安全隐患不符合客户环安要求了。。。

网友J:
我维修过不少于100+个各种不同的漏电保护装置,你的这种现象不少就是漏电保护装置本身出问题之一。

举个典型事例:当年我在一家建筑工程企业的建材实验室(国企)搞建材实验(兼任电工维修机电设备和各种电气)。曾经有遇到一个带漏电保护的分支线路开关(断路器),每到春天返潮的时候,这个开关总是久不久就来个无规律地跳闸,就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开始就怀疑因天气潮湿引起供电线路、机电线路有受潮漏电的可能。可用绝缘电阻检测仪表去检测,供电线路和机电线路都没有发现有绝缘不良的现象。在最容易发生跳闸而又有空闲的时间(没有试验任务)时,将该分支开关下面的各路线路逐组断开,也没有发现有那组线路有漏电现象。可以说完全排除供电线路和机电线路有漏电的可能。最终把眼光转向了这个分支线路漏电保护断路器,果断将其换下,问题完全解决,再也没有发生无辜跳闸的现象。

后来抽空拆开这个漏电保护断路器,发现原来是试验按钮的动接触片与静接触片(端子)靠得太近(几乎接触了),天气潮湿的时候两个触点间隙间含有水分而发生漏电而引起跳闸,开关板回去通电的时候,两触点之间又因震动而分开,又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触点如果再次发生受潮漏电,又会再次跳闸。由于再次扳回开关板钮合闸,又引起两触点分开,就容易造成开关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假象而忽略该开关有问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