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梯变频器 又来求助了

楼主(2021-01-03):
手上一台上海盛蒂斯变频器,采用的是3120驱动光耦 加霍尔电流检测
出厂十来年了,目前问题是 运行过程中 启动低速状态电机抖动, 在正常运行时并偶尔出现接地故障。
初步检测 发现电源电路中一颗16V 4700UF电容老化严重,采用了一颗25V 4700UF电容替代了。
上机测试 抖动有所改善,但漏电故障依旧偶发。

楼主:
驱动电路 静态测量无明显问题,VI对比几路都一致,模块测量正常。
几颗固态电容 板上测量D值过高, 取下来测量又正常了,
和各位前辈大神 求一维修思路。。。。

网友A:
可以的话,看输出电流波形判断

网友B:
看看驱动波形呢,我觉得都10来年了,驱动电源电容怎么也该换了再说

网友C:
10年了,趁还没大问题,把电解电容全换一遍把。修到过很多变频器炸机都是电容不足所致

网友D:
GF故障可以参数屏蔽,要不就是换电容,610751508加我交流,经常修电梯变频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检查以下几点:1.驱动电路,重点电容部分。2,电流检测电路,着重看测试霍尔取样是否平衡。3.电容全代换了吧,换好的牌子,垃圾牌子电容不如不换

网友F:
这是江门蒙德的板子,应该是贴牌。抖动也有可能怪编码器,可也查查

楼主(2021-06-04):
今天登陆查看 忘了回复大家了, 变频器已经修复,故障还是模块导致的,之前单独换电容不行,二修更换模块解决了。
感谢大家

网友G:
还是把电解电容换了吧,模块老化可能与电容有关。此故障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是驱动能力输出不平衡所致,输出抖动与报接地,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