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4):
如题,请师傅们解释一下!

网友A:
比如说一台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1000个脉冲,那么发送1000个脉冲,它就转一圈,但是我想要发送1000个脉冲让它转2圈,就把电子齿轮设置为2/1,输入脉冲*电子齿轮比=输出脉冲

网友B:
调节你输入的脉冲与你电机转过的角度间的关系;

网友C:
可以用来调整脉冲当量,可以调整速度。

网友D:
电子齿轮本身的含义,就是虚拟一个齿轮箱出来给你调节用,齿轮箱的原理不就是通过齿轮大小比来调速和调扭矩的么?

网友E:
就是一个比值,用来调节你的指令输出(脉冲数)与实际输出(行走距离)的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网友F:
就是一个虚拟的加速机或者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