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4):
AMB-P7变频器开机显示EC不知道什么原因,无从下手。求助

网友A:
OC还是SC?前者是过流,后者是模块故障

网友B:
查看说明书,里边有详细的叙述,

网友C:
存储器坏了

楼主:
谢谢师傅的回复。这两天太忙了才看。厂家说是存储器坏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维修。麻烦指点一下。特别感谢

楼主:
看说明书是存储器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望师傅赐教

楼主(2021-08-07):
你这个变频器有图片吗,你拍一个内部图片看看,我帮你修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专业的,建议送修吧!否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