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4):
RT,调试伺服时不动作
当时打电话问三菱客服,问了我的编码线长度(40米),让我改成4线式(软件默认是2线式)
改了之后就可以了
当时没多想急着调试
后面想起来却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请教各位大神,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使用场景)?

网友A:
20米以上的多接了2条线MD M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Y版,那我要是MD MDR线不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版,那我要是MD MDR线不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接的话,如果长度超过20米,应该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