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什么电机?要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来带动?

楼主(2021-01-04):
我们一般用变频器带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现在发现在有的电机很多种,什么永磁的,什么直流的。变频器又有直流变频。
那位大神通俗的讲一下 ,什么电机是永磁的,要什么样的变频器来带。什么是直流电机(跟我理解的带电刷的,绕线转子的好像不一样),又要用什么变频器来带。他们区别在哪里?
(据我所知直流是没有频率的,直流变频器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的发图是什么类型的电机。要用什么变频器来带?

网友A:
同样有点疑惑,有研究的大神来科普一下

网友B:
永磁电机就是励磁部分用永磁体励磁,变频器可以带永磁电机。现在好多伺服都是永磁同步电机。有刷电机调速用的是PWM调速,电车调速就是这样。至于你所的直流变频器,应该是直流供电,然后直接逆变驱动电机,一般变频器是交-直-交,先整流再逆变

网友C:
直流变频是指压缩机用的永磁同步电机。你这个应该就是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D:
所谓的直流变频,广告做出的概念,实际就是转子结构不同,永磁变频电机由于效率高,现在大量用于压缩机行业

网友E:
电机专业的知识,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的。一般的交流异步电机用普通的变频器都可以驱动,而永磁同步电机,要根据变频器的功能是否支持来决定。不是所有变频器都可以驱动。

网友D:
大部分变频都可以驱动永磁电机,但不是默认,要对应设置

网友F:
电源输入 140V-415V 直流?
频率60-240HZ?这个是电机对应的转速吗?

网友G:
现在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就是一种直流无刷电机,采用三相六步控制,俗称方波控制;
空调用的直流变频压缩机是永磁同步电机是第二种直流无刷电机,转子为永磁体,采用正弦波控制,也叫脉冲调制(PWM)。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变频器能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变频器带什么电机,听说直流变频器很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启动不行,同步电机启动和异步不一祥,要找转子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永磁的是不是专门的变频器才能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这样标的,直流频率,电压,一头雾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讲的专业名词不是很懂啊,脉冲调制不是调脉宽吗?正弦是变化的哦。

楼主(2021-03-23):
回复 网友C:
如何判断一个变频器能否带永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判断一个变频器能否带永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判断变频是否能带永磁电机?

楼主(2021-12-18):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所有胜迹以频驱动的都不是直流电机都是永磁电机而已。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说明书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