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04):
当车经过时光电检测到门自动开,车经过后关闭,第二个开,电路图和梯形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用PLC?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B:
第二个开是什么意思,是哪里要互锁。

网友C:
食品厂吗,干嘛要弄到PLC里面。你只需要控制经过一扇门,另一扇门PLC不得电就可以了。可以外加电路解决的。我以前改过的。我当时懒的理线,检测门的位置我直接又装了2个漫反射光电。
你要写进PLC程序需要你要改善的门都是PLC控制的才行。当初我改的门就是因为不是才改成外部电路控制的。

网友D:
估计你是检测信号少了,小车又不受你控制
如果小车受控很简单,不受控就加检测信号吧,一个门起码2个

网友E:
在三菱经典控制例题里面有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是检测信号少了,小车又不受你控制
如果小车受控很简单,不受控就加检测信号吧,一个门起码2个
如果是外部增加传感器,一个门只要增加一个门关到位检测就可以了。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使用效果还是很好的。就是注意门关到位检测光电的安装位置尽量要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是检测信号少了,小车又不受你控制
如果小车受控很简单,不受控就加检测信号吧,一个门起码2个
如果是外部增加传感器,一个门只要增加一个门关到位检测就可以了。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使用效果还是很好的。就是注意门关到位检测光电的安装位置尽量要低。
画出示意图看看

网友F:
一个互锁电路,你看一下你门的控制板上应该都有接线口,应该有这个功能接个线,把权限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G:
参考一下三菱培训的108个案例,里面有一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