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私服

楼主(2021-01-05):
台达私服报al180,这种报警怎么处理

楼主:
检查过网线没问题啊

网友A:
首先,有电脑的话,可以连接一下,看看能不能连的上,没电脑的话,可以直接先换根网线试试。

楼主:
私服电机的电源线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